华硕K53S 用电池能开机 单独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5-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刷个试下 我刚修了个hp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试下 我刚修了个hp是bios问题

也只能先刷一个再测了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

网友B:
你量量周边排阻 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

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周边排阻 会有惊喜

接上电源有时候屏还有点轻微的闪屏  但就是不充电  好象有短路的感觉

网友:
我遇到过EC,是HP的老机子 ,留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
asus电源接口容易断 你仔细看下

网友:
刷BOSS,电阻,电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