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5-29):
联想Z465进水不开机
接到一台联想Z465进液后不开机,拆机发现EC附近都是进液的,用无水酒精清洗完后,检测主要电感电阻都正确,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6A,按开机电流没有变化,慢慢检测吧,测量发现+3VALWP+5VALWP都有了,根据仁宝的开机时序,应该此时有RSMRST#,然后按开关ON/OFF……,测量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复位ECRST 也是3.3V
示波器测量发现晶振也震荡正常,ACIN3.3VLID_SW#也是3.3V,条件都具备了,但测量100RSMRST始终为0.63V,按下开关也如此,On/OFF有高低变化,RSMRST为低肯定不能往下走了,RSMRST是在读到正确的BIOS才会有的,用示波器测量U30 BIOs芯片2 5脚始终有密集的波形,虽然有波形但不像正确的BIOS三次波形,先简单后复杂吧,刷个BIOs数据,刷完了,接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变化,接上屏,亮了。

网友:
进水把BIOS资料丢失了?

网友:
遇到过  进水机烤了板子不触发,直接刷BIOS 好的

网友:
就是啊,这进水机,也太邪门了啊

网友:
晕倒,这就好了,就没有修过容易的进水的,都是难修的板子。。。。。

网友:
LZ,还是有波好,快.....

网友:
BIOS 传上来呀

网友:
这台机命大 进水就这么点问题

网友:
进水的很多BIOS资料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