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 BA41-01299A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5-29):
时隔一年了,因为结婚生了小孩,生意论坛发贴都没时间。经过一年的时间,最近这些事情总算稳定下来了!1年后的今天修的第一台本本发现技术退了很多!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三星R440笔记本,他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差不多10次1 2次可以,当场检查待机电流0.011非常正常!,按开关跳0.078 报介问题主板! 同意修留下。
小弟拆机,拿过来一看,板号:BA41-01299A  苦了没这个图纸! 按经验先外观和电压。

CJ=DA 找资料,CJ=是RT8205A待机芯片的型号。DA是年份。
RT8205(TPS51125  RT8205 (16脚 VIN 主供电。 13脚 EN 总开关。1脚,6脚 ENTRIP1 ENTRIP2 3V 5V 开关。8脚 17脚 VREG3 VREG5 3V 5V 线性输出。22脚 9脚 VBST1 VBST2 3V  5V 内部升压激放。3脚 VREF 2V基准)
所以51125也可以代换:区别是,
400KHz/500KHz@RT8205
300KHz/375KHz@TPS51125
330KHz/375KHz@RT8205
245KHz/305KHz@TPS51125

找图测量:3 5 8 17 脚电压正常。这个机型要触发后才有3 5V,待机时没电压,按下开关,13脚EN 有电压跳变,说明有信号过来, 1 6脚也都会有,就是不跳变, 又没图纸!麻烦不小。那就先量阻值,当测量到第7脚的时候,发现比平时测量的有点低,7脚连接到3.3v待机电感上,怕芯片本身会坏就断开电感,终于两边的电阻不一样了,靠近芯片这边的阻值正常了,另一边的不正常。3.3V去的地方多,那只能先烧机,拆RT8205,开到3V电压,开烧,当电流开到1.5左右发现发热的元件了(坦电容)

如图,果断换掉。电阻正常了。(坏件,可能是老化不稳定,因为用风枪吹下,又正常)
上电一路狂奔,显示

      这是个简单的实例,希望有帮到新手。写得不清楚请见谅,不足之处请多多提点。
后面再说声论坛我回来了~
    大家给我多多加加分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人,写得很细了

网友A:
楼主福禄克的万能表好用不,想入手一个。。。。。。

网友:
看着就知道是大神级人物!!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福禄克的万能表好用不,想入手一个。。。。。。

12年买的,忘了是几百了,,基地买的!   你去看下现在便宜了没有。

网友:
你已经断开电感了,烧机还用拆下RT8205吗?在电感那儿接电烧不行吗?

网友(点评):
线路有连接到7脚上,,不拆芯片,烧不好就把8205烧坏了。

网友:
楼主,我想说的你,你说是二极管,我看主板上的是电容呀,

网友:
呵呵   楼主一年多没有修机器了还这么牛、、、生完孩子压力大慢慢来。小弟赞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那个是电容吧

网友(点评):
懒我,没把图做个记号,二极管,黑色那个!

网友:
  额。。是那个EC502么  那是个电容吧

网友(点评):
坦电容好像记得不是这种标号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人 ,请问没图纸怎么确定此机器三五伏是开机以后才有的,凭经验吗?

网友:
厉害,回来就是版主,修的很好

网友(点评):
11年就是版主了,呵呵!

网友:
你去掉的是电容吧?????

网友(点评):
是电容,已修正!

网友:
教程详细,分析的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又是这个大电容啊,作案几率很高啊

网友:
写的很仔细,,,,看的很懂

网友:
技术强悍,,老师傅啦,,,又学习一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们小菜的成长有你们一半的功劳。

网友(2014-07-04):
兄弟,发份你的RT芯片型号对照查找芯片型号的PDF,给我好不好!

网友:
高手,又秒杀一个

网友:
福禄克万用表好贵!

网友:
,,这个也算是一方法,可以啊,呵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