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AOC TFT19W80PS 刚开机时正常的,5分钟后就成这样,,驱动板已换过还是这样,想问问这样的情况屏能不能修好,朋友的机器不要了买我一个新的,想修好自己用
问题
驱动

网友:
是的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
极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拿套板试试,屏是否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我有几个也是这个问题、是联想的。

网友:
就这个就是屏的问题,一会估计就变成白屏了

网友:
百分百是屏的问题 手上有几个这样的屏 都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
屏的问题 先换套板子试试

网友:
如果逻辑板没有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先量一下屏上的升压电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应该是屏上的主控芯片出问题。

网友:
换板后还是这样,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估计修补了了吧

网友:
既然都说是屏的问题,那就不修了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有5分钟的正常使用,换屏线试一下,有的屏线看上去是好的,量一量也都是通的,但就是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