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弱电工程中常用线缆分类基本常识

楼主(2014-05-29):
 常见的线材名称及实用范围

  YJV  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压力及机械外力作用
  YJV22 铜芯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直埋土壤中,电缆能承受压力和其它外力作用
  VV32 聚氯乙烯绝缘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拉力。
  VV42 聚氯乙烯绝缘粗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轴向拉力。
  ZR-V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压力及机械外力作用。
  ZR-VV22 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直埋土壤中,电缆能承受压力和其它外力作用。
  ZR-VV32 聚氯乙烯绝缘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拉力。
  ZR-VV42 聚氯乙烯绝缘粗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轴向拉力。

电缆的型号由八部分组成:一、用途代码-不标为电力电缆,K为控制缆,P为信号缆;二、绝缘代码-Z油浸纸,X橡胶,V聚氯乙稀,YJ交联聚乙烯三、导体材料代码-不标为铜,L为铝;四、内护层代码-Q铅包,L铝包,H橡套,V聚氯乙稀护套五、派生代码-D不滴流,P干绝缘;六、外护层代码七、特殊产品代码-TH湿热带,TA干热带;八、额定电压-单位KV

  有关电缆型号的问题)
  SYWV(Y)、SYKV 有线电视、宽带网专用电缆结构:(同轴电缆)单根无氧圆铜线+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锡丝+铝)+聚氯乙烯(聚乙烯)
  2、信号控制电缆(RVV护套线、RVVP屏蔽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3、R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电压300V/300V 2-24芯
 用途:仪器、仪表、对讲、监控、控制安装
  4、KVVP: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的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5、RVV(227IEC52/53)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用途: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表及动力照明
  6、RV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7、RVS、RVB 适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及动力照明连接用电缆
  8、BV、BVR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用途:适用于电器仪表设备及动力照明固定布线用
  9、KVV 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RVV 与 KVV RVVP 与 KVVP( a区别: RVV 和R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多股细铜丝组成的软线,即RV线组成
  KVV 和K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单股粗铜丝组成的硬线,即BV线组成。
  AVVR 与 RVVP区别: 东西一样,只是内部截面小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AVVR 大于等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RVVP
  SYV 与 SYWV 区别: SYV是视频传输线 用聚乙烯绝缘。SYWV是射频传输线,物理发泡绝缘。用于有线电视。
  RVS 与RVV 2芯区别: RVS为双芯RV线绞合而成,没有外护套,用于广播连接。RVV 2芯线直放成缆,有外护套,用于电源,控制信号等方面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V-绝缘聚氯乙烯。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S-双绞型。A-镀锡或镀银。F-耐高温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弱电工程中常用线缆分类基本常识。

  型号代码含义: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    V-绝缘聚氯乙烯。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    S-双绞型。    A-镀锡或镀银。    F-耐高温    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    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例如:SYV 75-5-1(A、B、C)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A:64编 B:96编 C:128编    75:75欧姆
  5:线径为5MM 1:代表单芯
  SYWV 75-5-1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W:物理发泡 V:聚氯乙烯护套    75:75欧姆 5:线缆外径为5mm 1:代表单芯
  例如:RVVP2*32/0.2 RVV2*1.0 BVR
  R: 软线 VV:双层护套线 P屏蔽    2:2芯多股线 32:每芯有32根铜丝 0.2:每根铜丝直径为0.2mm
  ZR-RVS2*24/0.12
  ZR: 阻燃 R: 软线 S:双绞线    2:2芯多股线 24:每芯有24根铜丝 0.12:每根铜丝直径为0.12mm(来源/互联网)

网友:
多谢楼主普及知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2015-05-23):
好贴,感谢楼主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