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M95 灯闪一下就灭 维修案例

楼主(2014-05-29):
长城M95 灯闪一下就灭 维修案例
拆机 发现两个1000UF、25V电容鼓包  换上去 安装上去 显示正常
总结 多观察 从简单到难 显示器维修不难

网友:
三星显示器也比较多这种现象的。。  应该是供电不够

网友:
上图需要的看过来

网友A:
有的时候 电容不鼓包 也需要换,我就遇见过 改高压板没事,测灯管没事,后来把电源板上的 470UF 25V或者
   1000UF 25V的电容都换掉就会好 ,前提是 电容没鼓包,所以说 有时候并不一定不鼓包就不会坏

网友:
学习了 是不是故障一样 只要是灯亮一下就灭 先换这两个大电容

网友:
太熟悉了,长城M95,第一次修的也是就是楼主说的那个电容,没多长时间返修,换了,高压MOS管一对,和它的滤波电容,好像是25V470uF的。再隔了一年多时间换了灯管。

网友B:
不是吧 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这么容易坏

呵呵,也不是。就碰到过一台。有可能是第一次检测的不彻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 电容不鼓包 也需要换,我就遇见过 改高压板没事,测灯管没事,后来把电源板上的 470UF 25V或者
...

是呀,我感觉这种鼓包问题就好办了,但如果是不鼓包的时候我们就要绕很多弯路才能找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和你问题差不多的显示器,也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电压不稳一般会导致电容坏,有些电容即使不鼓容量减少也会导致亮一下灭

网友:
呵呵。。带不起负载才搞晕你。。。

网友:
遇到鼓包电容是最爽的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通病,用的年岁多了很多出现类似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我感觉这种鼓包问题就好办了,但如果是不鼓包的时候我们就要绕很多弯路才能找出问题所在了!

首先改高压板 测灯管 还是不行就把电容都换了他

网友: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是能换电容好的

恭喜楼主修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