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平板 屏电压9.4V变 24V了

楼主(2014-05-29):
图上的9.4V 8脚电源块 型号是0BW3,旁边还有一个一样的型号输出时10.1V,9.4V屏电压链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这两个零件都正常  请高人指点,可以直接把旁边的10.1飞线过去使用吗
直接飞到屏线上,之前的情况是内屏碎后来我换新屏 吧屏排线插到触摸那里 就变成这样了 现在连屏也不亮了 *脏话*

网友A:
如果你的10.1不是信号的话就可以,如果只是个信号电压的话那是施不动屏的!

网友:
二极管和电容组成的可能是升压电路。

网友:
有两个一样的件交换一下位置试试呢!触摸那儿的芯片热不?

网友:
先把好的拆下来,把你认为坏的上到原来正常的位置再上电测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10.1不是信号的话就可以,如果只是个信号电压的话那是施不动屏的!

10.4V那里也是驱动屏的电压 实测10.1V ,你说的信号就是10.1那里的驱动电压,实在不行 串联电阻 给他从24V降压到9V 你看行不行?之前的24V通电 是不是已经把背光烧掉了 我新买的屏不是也烧毁了??? 我买的屏没带背光,他之前的老背光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10.1不是信号的话就可以,如果只是个信号电压的话那是施不动屏的!

客户 有10天没来拿着坏的平板了 估计不要了 我跟她说修不好了,哎,把屏线插到触摸屏接口上怎么会把 LCD接口那里烧了呢 有点不解。兄弟帮帮我的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