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D3 Series2.6USB不识别

楼主(2014-05-29):
有款七彩虹 G41 D3 series2.6 USB不识别,供电有,求助那位大神指点,有图纸也行

网友:
查USB口到南桥的数据和时钟线路是否有问题。耦合电容,电阻,电感。USB模块。

网友:
对数据线打值,看那跟线的值与其他不一致。寻找值不一致的那一路的,电容,电阻是否有损坏

网友(2014-07-16):
供电要是都正常的话....干桥吧!

网友:
不识别usb还是不太多见的,你可以试试,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