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 不充电,高手帮我看看(有图纸)

楼主(2014-05-29):
INTEL 集显
HBM南桥
这机的图纸,基地好像还没有,我是没找到。。。所以共享一下。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问题我都写在图中了。能放电,不能充电。新买的电池,电用完了,就充不上了。下面还贴有图纸,高手们帮我看看,还少哪些条件。

PQ500    1   3角为19V   4角为0V

网友:
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A:
SDA是电池接口传过来的数据脚   SCL是时钟脚    你把机器拆下来 上电池测下电感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等候解决方法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正 在 学 习 中

网友:
查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之间的原件。

网友B:
还是先换个充电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A是电池接口传过来的数据脚   SCL是时钟脚    你把机器拆下来 上电池测下电感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查下工 ...

就是电感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换个充电IC试试

充电IC我换过了。电感一样没电压

网友:
上管的G级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充电电感无电压,是正常的。一般要插上电池,才会有电压。看看电池的放电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查交流检测是否有高电平,插上充电器饿时候应该有高低跳变,

网友:
说说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查了哪些

网友:
首先就是供电,VREF,ACIN,ACOK,BOOT,等等一步一步按时序查会有手获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