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安装XP报错0X000000A5

楼主(2014-05-29):
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事,我接了一个hp dv2000要做系统,原来是Vsita要做XP的可是一做系统报错0x000000A5,ghost完成开机就报错,开始还以为是散热不好拆完了清过之后还是那样,最后我想是不是安装Win7就没事呢,一做还真是呢,最后做好了

网友:
额,硬盘模式就不会导致这样么...这款机器不可能不支持XP

网友:
上面说的是   硬盘模式改一下就是了、、

网友:
硬盘模式你改下就好了

网友:
硬盘模式好象DV2000不能修改的,必须要支持SATA硬盘的XP系统盘

网友:
现在有些电脑不支持XP!!

网友(点评):
楼主发帖说的是 DV2000

网友:
下载新的系统,带SATA驱动的。前两天我碰到过这问题,客户是游戏发烧友。I7的处理器,华硕P8Z68主板,显卡是华硕GT580的,玩游戏经常蓝屏。

网友:
去官网升级下BIOS 在装XP
或者完全安装

网友:
这机应该支持XP系统的。。可以要改下硬盘模式吧。。

网友:
是文件系统的问题,在gosht的时候先格式化在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的根本是硬盘交口模式的问题,因为XP不支持sata口!win7支持的

网友:
hp  dv2000不用修改硬盘模式的哦,他报的是a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