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的电压是由电源输出还是由主板上拉?

楼主(2014-05-29):
如题:绿线的电压是由电源输出还是由主板上拉?
我今天才注意到PSON#一直有5VSB上拉,但是电源的绿线本来就应该有5V电压的,为什么还有上拉?

网友:
双保险设计,防止它在没有被拉低时自己就变低了。很多电路都这样设计呀,有什么疑问?电源中PSON#也是用电阻上拉的,PSON#本身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它没电,是上拉的!

网友:
电源输出的电压,另一方面 ,也是上拉的

网友:
电源绿线接地开机

网友:
电源绿线,5V是电源供给,只给电源供电,绿线就上拉到约5V电压,使电源主供电停止工作!由此可知,只要拉底绿线就能使主供电工作,电源就有工作电压输出。由上得出结论,绿线底电平,电源触发工作!

网友:
绿线只是个信号引脚,没有上拉不是通电就开机了吗

网友:
明白了,谢谢。感觉二楼说的在理。

网友A:
电源中PSON#也是用电阻上拉的,PSON#本身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都是靠上拉的,不然坏也起到保险作用

网友(2015-08-12):
引用 网友A:
电源中PSON#也是用电阻上拉的,PSON#本身并没有电压输出;

是这样子的,这里
用电阻上拉同时也起到限流保护IO芯片作用。

网友B:
我一块主板p5kpl-am se 插上ATX 测绿5v没有电压 是在ATX接口上测的没有电压 然后把io的pson# 那一脚给挑起来测量就5v电压 这个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看看在实地没好好学习啊

网友:
没听明白,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块主板p5kpl-am se 插上ATX 测绿5v没有电压 是在ATX接口上测的没有电压 然后把io的pson# 那一脚给挑起 ...

可以更换IO试下,挑起PSON#脚测量有5V电压应该是焊盘上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从电源输出的,因为电源没接主板的时候绿线也是有电压的,估计是接到电源内部某个控制三极管的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