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200开机掉电秒杀

楼主(2014-05-29):
接一DELL vostro 1200,版号 LA-3821P(JFT00)开机掉电。上可调,待机0.028正常,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掉了,马上拆机,量一下3V,5V,5V为5.08V正常,3V为3.52V不正常 看一下3V的滤波电容PC44,为一黄色的钽电容,换之,3V变成3.34V。再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过压保护了

网友A: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共享一下呗!!!

网友:
3.5V都不行啊。。 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点评):
3.5超过预定值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共享一下呗!!!

这个图论坛里有,直接搜一下就出来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6171956

网友:
3.34V也是高啊,怎么就可以呢。

网友:
楼主真是牛,吧图纸也共享出来

网友:
学习了,,修机要仔细,,

网友:
看来楼主很老道啊哈哈哈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3.52V为偏高,一般以上下相差几%为偏高或偏低???

网友:
楼主怎么是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到了呢,求原理

网友:
这个只能算是经验维修了,没有什么理论的

网友:
我最高测到3V待机电压为3.4V的,3.52V偏高了。3V电感电压在3.3V左右,才算正常吧!

网友:
笔记本的滤波电容经常造成掉电。你的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很多的大虾说黄色的钽电容容易出问题,才换一个试下的,要是有示波器的直接可以看出来。

网友:
dell 1320 进系统掉电 掉电后在开就不亮了  这个问题哪位大神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