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3V,5V电感电压跳,电流上到0。2-00,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4-05-29):
华硕K42JR 3V,5V电感电压跳,电流上到0。2-00,有没有通病?

网友:
见过电压跳的,期待楼主找出原因!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台通电瞬间出来3,5V电压,PG也出来了,但马上就掉电了没有待机电流了,也不触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台通电瞬间出来3,5V电压,PG也出来了,但马上就掉电了没有待机电流了,也不触发了

你这个加焊待机芯片和EC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加焊待机芯片和EC看看。。

修好了,是AC IN问题。换了100K的排阻好了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AC IN问题。换了100K的排阻好了

你之前没测量这个信号啊

网友:
ACIN 坏了,以前其实没有遇到这样,,学习了吧

网友:
是ACIN 分压电阻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