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4-05-29):
我的数字万用表在测量电压是不小心短路,自动关闭后,以后用就不稳定。有时候会自动关闭。只要用蜂鸣跑电路,三五次就自动关闭电源。声音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换,买自动量程的比较好。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啦,维修的工具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网友:
是大牌子就修修,普通的还是换了

网友:
我的是 FLUKE 27/FM  自动量程的。。花了。170

网友:
直接换一个补救得了 没必要修啦

网友:
谢谢各位,我已经把它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