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战胜二修E40,不得不说,上家的大哥你太狠了!!!

楼主(2014-05-29):
一台E40拿来10几天了今天终于战胜它了。一个客户拿一台E40说别人修过了,老板一看显卡都是随便贴上去的,报价400,给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放在这里试试,这客户也是个小气鬼,考虑了老半天,终于答应放在这里了。开始几天比较忙,没时间去看,过了几天就拆开看看。
      机型:联想E40   I3独显

      故障:触发掉电

拆机,拆掉显卡,哎!担心是事情发生了,掉点。还好,不是很多,就几个,都是到耦合电容的,在边上,好接线。显卡拆掉还是触发掉电,先把这故障搞定吧!这问题的帖子很多,就是内存下面的保险问题,我一看,果不其然,保险都没了,看来是被上家给拆掉了。找个保险接上,触发不掉电了。电流跑到1.1—1.2,看来到开机这里来了。装上显卡(这里就开始错了,由于上家随便贴在上面的显卡就乱贴的一个,型号都错了,哎,我们没有一样的板就不知道)显卡装上故障还是一样。二修机嘛!故障一样,意料之中的事情,要是那么简单,上家不就搞定了?
一步一步来吧!先量一下耦合电容,耦合电容到先科的这一端都没问题,包括接线的这几根,又量一下到CPU那一端的吧!一量就发现问题了,有8个耦合电容都没有阻值,哇哦!开路了!难道是CPU座子开路了?我经验不足,看来得问问师父了,师父说开路那得先加焊试试啊!说完我就准备上BGA了!突然,师父说是二修机拿给他看看。呵呵….师傅就是师傅,心细啊!看了看就发现问题了,而且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板子被上家做手脚了,把耦合电容的CPU那一端割断线了,是用薄薄的刀片挨着CPU座子斜着割下去的,难怪开路还那么有规律!哎!太麻烦了!不过400块还是有点诱惑力,至少把我诱惑了!
接线吧!可是都割到座子里面去里怎么办?哦……CPU座子边框宽,把座子的边框割掉一点吧,就能看见被割断的线了!说干就干,用烙铁把座子边框烫掉了一点,哈哈  看见被割断的线啦!线之间的距离很近,不好接啊!试试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线给接好了,阻值都正常了。上内存,触发。电流1.1—1.3—1.2—1.5-来回跳变,哈哈,应该开机了,接屏,咦…..怎么不显示呢?插上键盘,大小写切换,都可以啊 !说明主板已经开机了啊!怎么会不显示呢?显卡没换好?还好我们有久芯片,一鼓作气,再换一个显卡,涛声依旧啊!主板全部电压都量了啊,没问题啊?难道是显卡用错了?算了,累死了,先放一边吧!先来搞几台简单的缓解一下心情!一放又是几天了,中途客户都催了好几遍,但是都修到这份上了不甘心啊!好吧,今天打电话催了。OK,明天好不好都还给你吧!
      都下午4点了,怎么办啊!哪里的问题呢?真的是显卡用错了吗?那到底是什么显卡呢?满脑疑问啊!!!!!问问老板怎么办,老板说:算了,不修了。哎,把故障还原吧,我就把我接的那8根先全部取下来了。
就在这时,又有客户拿来一台一样的机子E40  哈哈   救星来啦?机子后盖打开,风扇取下来,傻眼了!216-0728018!啊 ……………………气死了!刚把接好的线去掉,又发现新问题的!***********玛。怀着郁闷.纠结的心情接线,上显卡,触发,接屏,可爱的LOGO!啊!!!此机终于修复了!
   上家估计是价钱问题才没修吧!才搞出这一系列的人为故障!
修复次机没什么技术含量,那400RMB才是动力!呵呵  开玩笑!加分不扣分!大哥们,动一下你们的鼠标吧!
今天下班了,没来的及拍开机后的照片,明天上传

网友:
CPU座那里线断确实不好查

网友A:
用薄薄的刀片挨着CPU座子斜着割下去的
线都可以飞,我觉得不如把隔断的地方的漆刮掉,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了,何必飞线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怪人家,要是我,我也会做做手脚啊    这是正常现象

要是我 ,我不回做手脚。除非修好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最后换上的显卡是新的 还是测试的呀

网友:
那么难飞线为什么不用导电银漆涂涂就OK拉,浪费宝贵时间啊,我都是用刀片刮开直接涂涂上导电漆就OK拉。快 速方便啊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只能说明上家去胶技术不行啊

网友:
上家无良,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超.级.版.主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薄薄的刀片挨着CPU座子斜着割下去的
线都可以飞,我觉得不如把隔断的地方的漆刮掉,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 ...

里面不好刮漆啊!这办法也想过

网友C:
上家做的认为故障太水了被别人一下看出来了!要是我做的你没花个几天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做的认为故障太水了被别人一下看出来了!要是我做的你没花个几天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看肯定看不出来,光看的话怎么看的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好刮漆啊!这办法也想过

是吗?那线是怎么飞出来的呢?

网友:
上这无良!楼主给力!!

网友:
这机器我们修的太多了,一个月几十台啊,显卡不好做呢

网友:
这种问题蛋疼啊 被上家动手脚 还割线  还好心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好刮漆啊!这办法也想过

我也觉得直接锡联比较方便 ,

网友D:
前面修一个联想的YOGA13,进液,主板腐蚀,屏上接口和电路板腐蚀,开张第一台花了一上午时间修好报价800,客户嫌贵不修,我直接把主板处理了。结果客户把机器再电脑城修了一圈都没修好又回到我这里,我一看已经修的不成样了,直接给报价换版1600,换屏320.
  所以说有时候不要怪上家把主板给处理了,有是很很多情况都是客户的问题,价格高了可以谈的。我处理的主板自己都修不好也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好多嫌贵不修,找别人修不好又回来了,遇到这样的就狠劲的坑他
确实是这样 有的客户很屌 你一报价 他直接说不修了 也不谈价

网友:
估计上家也是手下留情,割线割得明显一点,碰到主板电击的话,整板轻微短路,就有得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修一个联想的YOGA13,进液,主板腐蚀,屏上接口和电路板腐蚀,开张第一台花了一上午时间修好报价800,客 ...

说的也是,这也全不能怪上家,做维修这行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的也是,这也全不能怪上家,做维修这行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不是怪人家,要是我,我也会做做手脚啊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那线是怎么飞出来的呢?

就是地方小啊    就不想去连锡 了  还是觉得接线方便

网友F:
客人没给上家修,估计上家报个500  600的,也真是够狠的,
我们这边收费可低了,同行的才100多,客户的才200-300

网友:
差不多。。
基本上跟我们这边差不多!

网友:
上家还是留一点人情,要是把显卡焊盘搞掉了,直接cancel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客人没给上家修,估计上家报个500  600的,也真是够狠的,
我们这边收费可低了,同行的才100多,客户的才2 ...

差不多  我们同行不换桥80,客户就不好说了。基本是看情况报价,我遇到过一个牛人,换屏线报价300.客户居然还换了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太老实,很多时是狠不下心去宰客

网友G:
这个机器不好修。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H:
其实是216的显卡?  你之前换的哪一种?

网友(点评):
应该能换。估计是BIOS支持问题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薄薄的刀片挨着CPU座子斜着割下去的
线都可以飞,我觉得不如把隔断的地方的漆刮掉,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 ...

大哥,你试试看!有那么简单别人早想到了

网友:
楼主焊工还是可以,,太近太密不好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大哥,你试试看!有那么简单别人早想到了

我觉得连锡比飞线简单,你看飞线要焊到座子里边,烙铁都可以进去焊上线,连锡就不行麽?

网友:
这样修的板,能用多久呢。

网友: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呀  价格也收不起来   这行被压的不行了

网友:
很牛,技术功底很厉害。

网友J:
以后不能接二修机啊 上家太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连锡比飞线简单,你看飞线要焊到座子里边,烙铁都可以进去焊上线,连锡就不行麽?

还有个问题就是,割线下面地线出来了    直接连锡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其实是216的显卡?  你之前换的哪一种?

正常用216-0728018,用成216-0728020了   不过也证实了  这2中显卡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不好修。我是深有体会的。

确实修的坑爹    眼睛都接线接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后不能接二修机啊 上家太坑爹

还好吧  做这一行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钱才是动力啊,若不是这个价,鬼才懒得修被人动手脚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  我们同行不换桥80,客户就不好说了。基本是看情况报价,我遇到过一个牛人,换屏线报价300.客户居 ...

其实这个看你怎么报了,你不光说屏线故障,你说是屏供电故障 导致把 屏线烧坏了,然后修电路和换屏线这样报  就能报高价了

网友:
我上次 就吧小电阻和电容换了一下位置   在南桥下面塞了一个铜丝

网友:
太历害了,都是高手啊!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面修一个联想的YOGA13,进液,主板腐蚀,屏上接口和电路板腐蚀,开张第一台花了一上午时间修好报价800,客 ...

你们是先修好再报价格的吗?   我们是先报价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人没给上家修,估计上家报个500  600的,也真是够狠的,
我们这边收费可低了,同行的才100多,客户的才2 ...

我们起步150,二修起步300

网友(点评):
即便收300,我觉得利润也还是低了点,深圳那边维修一般300-6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用216-0728018,用成216-0728020了   不过也证实了  这2中显卡不能代换

额,有的显卡可以,看运气了

网友:
挺厉害 赞一个 好好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真厉害 上家也太损了点了

网友:
不错,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修这样的本本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做的认为故障太水了被别人一下看出来了!要是我做的你没花个几天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兄弟,你会怎么做,跟兄弟们分享下,你不会把人家U搞坏吧,

网友:
我们起步150,二修起步300
----我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修一个联想的YOGA13,进液,主板腐蚀,屏上接口和电路板腐蚀,开张第一台花了一上午时间修好报价800,客 ...

同意,这些二逼人,就TM花一W八千打小牌也愿意的人,买个鼠标三四十也二得不行。。

网友:
厉害第一次,见到在CPU边上飞线,而且飞很牛逼

网友:
楼主实力不差,当然上家做手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网友:
上家有点狠了哦,直接割断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做的认为故障太水了被别人一下看出来了!要是我做的你没花个几天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割了线在点绿漆  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人没给上家修,估计上家报个500  600的,也真是够狠的,
我们这边收费可低了,同行的才100多,客户的才2 ...

我们这也是,同行的100+  非同行的200+   贵了人家就拿走了。我们这干这的也不少。没办法啊·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英雄末路,纷纷转行..

网友K:
e40英特尔的不都是018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e40英特尔的不都是018显卡吗

开始搞错了嘛!  不知道是什么显卡

网友:
实力是看的到的啊,高手

网友:
我做的故障自己都感觉到缺德!!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先修好再报价格的吗?   我们是先报价再动手

有些板子问题故障比较复杂的  你先报价的话  万一在维修过程中碰到某些大芯片损坏  到时候你在让客户加钱的话 客户一般都不是很情愿的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先把机子修好在报价 如果机子的问题比较常见的 也可以先报价!

网友:
我们是先报价,不过之前也把话说明白,如果大芯片坏了会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些板子问题故障比较复杂的  你先报价的话  万一在维修过程中碰到某些大芯片损坏  到时候你在让客户加钱 ...

我们是先报价,不过之前也把话说明白,如果大芯片坏了会加钱

网友:
看着很雷人啊 楼主也很有耐心 学习了

网友:
补点拆掉了 又接上了 厉害啊

网友:
这样我根本不会接

网友:
这么深都修好,我服了你

网友:
我很二!泥煤的!笑啥呀!上街抢棕子去呀!
不好意思,看着黄版主的踢楼贴,却发到这里了,打扰了。

网友:
无良的商家啊  咋会有这么个上家呢

网友:
这个显卡 哪里搞的到?

网友:
有些客户也实在太小气了。不过楼主的技术也挺牛的

网友:
上家做的认为故障太水了被别人一下看出来了

网友M:
以前在工厂RAM  就经常用电击板子,这样可以当成PCB不良退给PCB供应商。后来供应商知道了,就把板子切开,查看内边是否有烧坏,烧坏了就不给报不良了。

网友:
神机呀,  好牛

网友N:
基本没收过400元维修费的, 除非贵的改良显卡。  中关村维修没那么高价格, 我修的一半以上都是二修。。。收150都还战战兢兢。

网友O:
呀  我动主板就是割线   还是那个位子      不是我修的吧

网友:
够费劲的,看来楼主勤快,这板子 应该也不贵。。

网友:
E40 这机器坏的真多

网友P:
楼主很有耐心啊    加分吧

网友Q:
做这个耐心太重要了

网友R:
你们哪里价格和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知道你们哪里保好久?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复的

开始显卡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们哪里价格和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知道你们哪里保好久?

保修1个月!你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呀  我动主板就是割线   还是那个位子      不是我修的吧

是吗?那么巧?

网友:
不能怪啊,没图纸,原来是这样的,我是个小白

网友:
楼主牛叉 ,但是认为故障真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基本没收过400元维修费的, 除非贵的改良显卡。  中关村维修没那么高价格, 我修的一半以上都是二修。。。 ...

那么便宜?搞个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前在工厂RAM  就经常用电击板子,这样可以当成PCB不良退给PCB供应商。后来供应商知道了,就把板子切开, ...

哈哈  那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Q:
做这个耐心太重要了

接线我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很有耐心啊    加分吧

谢谢    加分

网友:
今天,已来了台,显卡问题,打满黑胶,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2014-11-07):
费这么大劲估计也不用住,018这个本来就有坏,而且散热导管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人为故障有桥底灌水的不知道好修不?

你这招也够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悲剧,我昨天就换了这个,也只是键盘亮了

要用018的,020的不显示

网友:
主要是要看什么客户     像楼主所讲的客户我会做手脚

网友:
二修机硬是要细心,上家也够鬼的。。

网友:
价格还是不错的400元,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薄薄的刀片挨着CPU座子斜着割下去的
线都可以飞,我觉得不如把隔断的地方的漆刮掉,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 ...

那里烙铁都伸不进去,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