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VGA排线接口短路

楼主(2014-05-29):
我的东芝笔记本在清灰后,不小心把排线插歪了,导致主板烧了,现在有待机电压3V,5,V.开机上电到0.50A就掉电,测量有许多短路,哪位大神告诉我怎么修,我是个新手。

网友:
建议找专业人士干了!

网友:
。。。还是一个一个量下电压吧,

网友:
我正在向专业人士学习,只是想自己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还有我准备刷一下BIOS,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