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跑55求助

楼主(2014-05-29):
一台联想E46L的机器,可以使用代码卡,代码为55    已刷BIOS,,更换南北桥,EC芯片,还是一个样子,实在没招了,难道是 时钟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4-5-30 14:32):
时钟芯片,已经更换,外设:声卡,PC卡,也已拆掉,    拆开网卡,焊盘有些发黑。。但都是故障依旧。什么垃圾机啊。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14-5-30 14:33):
时钟芯片,已经更换,外设:声卡,PC卡,也已拆掉,    拆开网卡,焊盘有些发黑。。但都是故障依旧。什么垃圾机啊。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是跑到55就停还是一开就55啊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这有个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CPU  没装好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不会用诊断卡,不知道55代表什么,不过可以用波波

网友:
用波波来波一下内存排阻

网友:
看过内存没有,也许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能说下跑码到哪一步,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把电流跳变,主板的故障说一下嘛

网友:
代码能一直跑的,最后挡在55

网友:
时钟芯片,已经更换,外设:声卡,PC卡,也已拆掉,    拆开网卡,焊盘有些发黑。。但都是故障依旧。什么垃圾机啊。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2014-07-10):
我感觉用电流表比较好用啊 电流表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