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楼主(2014-05-29):
HM65,无显,不出集显电压,独显供电正常,代码跑3C,已换过显卡,HM65,CPU,BIOS,外设等无结果,求各位高手指点,急,先谢谢各位

网友:
按时序来修!!向大神们请教!!

网友:
3C代码不知道什么含义,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对地阻值对吗?按上电时序查啊,从高电压往下查,到那没有就查供电IC工作条件

网友:
只能找找时序看看喽

网友:
我的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楼主搞好了告诉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