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 又来求帮助了

楼主(2014-05-29):
今天来修一个内存供电   发现内存1.5V会出来   但是只是持续一下只就掉了    如图
掉电后主芯片开启都有  下管没有持续波形  看样子不像是芯片保护  ,查了FB反馈脚也正常,量过周边电阻没有发现断线  。芯片也换过,学渣要哭了   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全部供电都掉了,还是只掉内存供电?看波形,供电正常过。内存供电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供电都掉了,还是只掉内存供电?看波形,供电正常过。内存供电问题不大

就内存 掉   这个图纸1.5V还给其他电压做供电   ,明天看看它的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保持了 很长时间才掉的 ,供电本事问题不大

网友:
就怕掉电呀!没思路!!!

网友:
是不是驱动芯片存在问题。

网友:
掉电你都不会修,学霸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毕业最后一篇就是掉电维修,

网友:
查下bst,看有没有升起来……

网友:
要是我修的话,会测量供电IC周围有无短路,在拆内存供电电感,以此判断是否是后级短路

网友:
你这本是掉电呢还是不亮呢?????你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