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K43SV 不触发。

楼主(2014-05-29):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华硕K43SV,通电不触发。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图纸的,完全放弃了找图纸的想法 只好找找看有没有点位图。看见这个仁兄的帖子 也下载了一个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861
    首先是清理机器上腐蚀的地方,然后换掉腐蚀坏了的零件。结果在用风枪取件的时候听见砰一声,只见主板鼓包。当时心都凉了,直接想放弃了,但是想想早上起来第一台机器就这个放弃了 肯定一天心情都会很不好,只好打开点图慢慢查,发现还好只有一个穿孔点断线了。飞线补好。通电还是不触发,在观察主板,发现还有两个电阻腐蚀,用烙铁补焊的时候发现直接就贴在烙铁头上了 ,用镊子取下一看 傻眼了  腐蚀的很彻底,完全没法用了。没图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我肿么补呢。 用绝招吧,把电阻贴在纸胶带上 在放大镜下用手术刀轻轻刮掉腐蚀部分,再清理干净,找到最里面那一点带焊锡的触点,再用表量。一量0欧。二话不说直接飞线。 这个就是腐蚀点的电阻 一头连接BIOS。补好后通电。刷刷熟悉的LOGO出现了。

上班没有时间拍照发帖,只有晚上有时间发发贴,所以没有机器的图纸。我们修一个机器不换桥就80元,一个月基本要保证修90个机器。所以没有时间拍照下次有修到比较经典的机器再拍照发帖吧。

希望加点分吧。都快没分下BIOS和图纸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要我早都扔一边了

网友A:
要万一是短路的电阻呢?怎么肯定就是0

网友:
楼主很有细心耐心!

网友:
这个价格去修一个华硕真是够悲哀的啊

网友(2014-07-23):
恩
还不错

网友B(2014-05-29):
华硕的板子好像都很容易鼓包或变形的,可能真是用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万一是短路的电阻呢?怎么肯定就是0

一般来说电阻烧短路的机会是几乎没有的 只有电容才会烧短路,电阻一般都是烧到开路。也就是阻值无穷大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子好像都很容易鼓包或变形的,可能真是用料不行

我那个应该是我刚用洗板水吧主板洗了就上风枪吹才容易出的鼓包。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现在好多ASUS机器不好修!主要是同一种故障现像。会有好多种原因引起的。哎。头疼!!!!!!

网友:
感觉华硕板子的图纸与点位很少。要是没点位,靠图就有点花时间了

网友(2014-07-01):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asus 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万一是短路的电阻呢?怎么肯定就是0

电阻损坏只会阻值变大,不会短路

网友: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哈,没看头

网友:
是啊 这图纸都没有  手上又有台进水的  不触发
正准备刷下bios呢

网友:
话说什么叫触发?就是通电按开关没反应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