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易美逊g2218wg显示器,高分辨率会闪,低的就不会

楼主(2014-05-29):
玩了几个小时,屏幕抖动,闪烁,重启后在高分辨率下1920*1050比如会闪烁,并且有条纹,低分辨率下比如1024*768.不用几个小时,重新开机有时候会正常。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这是屏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比如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A:
先排除你的主机的问题了吗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你的主机的问题了吗

版主大大,主机没问题,用别的显示器就可以。
低分辨率不闪,就是不满屏。
高分辨率下就会看不清,条纹很多
对了,这是lcd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试试,也许就好了

大大这种情况会不会屏坏了,我这是lcd显示器,在低分辨率情况下,设置成1024*768,刷新率调成75,就不会闪,开机的时候有大块阴影,但是一会就没了。刷主板的bios还是别的?

网友(点评):
驱动板的BIOS

网友C:
是不是刷新率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刷新率太低了。

嗯啊,在1024*768分辨率下,刷新率可以选择75,这样就不会闪。但是在1920*1050只有60啊,调整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啊,在1024*768分辨率下,刷新率可以选择75,这样就不会闪。但是在1920*1050只有60啊,调整不了。

刷新率60太低,就是显示器不支持这个分辨率的高刷新率。挑个合适的分辨率吧,1920*1080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刷新率60太低,就是显示器不支持这个分辨率的高刷新率。挑个合适的分辨率吧,1920*1080应该可以。

液晶最佳刷新率就是60  CRT 和液晶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
我咋感觉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或者发热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液晶最佳刷新率就是60  CRT 和液晶工作原理不一样

呵呵,谁说的,液晶刷新率还有110的呢、最佳刷新率是根据屏来的,14寸是6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谁说的,液晶刷新率还有110的呢、最佳刷新率是根据屏来的,14寸是60.

有我也知道是有  但是笔记本 19寸液晶  基本都在60  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显卡频频不对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我也知道是有  但是笔记本 19寸液晶  基本都在60  都不会有问题的

19寸啊,那就是60,不过19寸好像支持的分辨率也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找个合适的分辨率。我看1280*1040就可以了。

网友:
1280*768,也可以

网友:
闪屏啊,真的是分辨率惹的祸吗?LZ你调好没啊?

网友:
分辨率会引起闪屏吗????头一次听说哎。。。

网友:
看看驱动板,或刷程序

网友:
22寸的显示器  LCD的 又不是高分辨率的  为甚么要上1920  ?

标准的应该是1680*10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