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照差不多图纸修好不处触发惠普机器

楼主(2014-05-29):
今天老板告诉我不触发待机0.015.原图la-4083没有只能对照la-4082图纸, 先用我的火眼眼精精扫描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水,腐蚀的现象。然后公共点,各电感打了下值,全部正常,然后上电,待机0.015,按开关键无反应,按照仁宝时序  来测 。说干就干拿起"万用表" 3,5V有了.  测ec待机跟复位AC_IN。休眠信号都有正常就100脚EC_RSMRST#没有电压。然后只能看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正常的,找到南桥供电一看。EC_RSMRST#待机前要出来。马上找到是谁给他供电的,原来是三五伏的23脚给他供电的。实测没有电压。想想可能是芯片坏了,今天 想偷懒一下。 从PC306飞了一根线到PR316把他 开启。插上电源再测100脚3付电压有了,没上小电池。一瞬间灯亮了。看着电流跑上去了接屏幕亮了。因为第一次发帖可能写的不好,还有文化水平不高的缘故。迅维发帖的功能还没有掌握清楚有的图片也不知道怎么传也传不上去,<新手修好一块板不容易>。  呵呵   大家看的还可以 给加点分 谢谢 。。点击下面评分 给几分了。 。我在这谢谢各位朋友 。。。。

网友:
图片怎么没有发出去

网友:
帮楼主顶了!!楼主干的好!

网友A:
还不错,好好学习了。期待下次能有更大的进步。。

网友:
楼主名字脾气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好好学习了。期待下次能有更大的进步。。

一定不会然大家失望,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B:
很不错的就是没有图,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就是没有图,多谢分享。

本来有八九张图纸,不知道 哪里没设置好,一张都没有发出来

网友:
楼主不错,对着时序一步步修好的机器

网友:
修机器时序是关键,楼主时序理得挺清楚。分析还可以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基本工扎实。还要继续钻研

网友:
你那应该是少信号,如果芯片坏了,还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