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维修一例 我也来抓波

楼主(2014-05-29):
接机电流待机0.007,不触发。
测 +V3A +V5A 无电压,L530对地只有20了,L531有130多,翘起L530测前级短路,换了51125有输出了但是芯片保护了,换了51125 和 C9750 +V3A的大滤波OK了。这里忘记了拍图,后面才想起抓个波形。

触发可以上电了,装了内存一路小跑上到1.1A应该亮机了。接屏,触发0.45A 掉了,再试还是一样。这些郁闷了,测下复位还是有的3.3V,BIOS无波形了。顺便抓个ADS#看看吧

再打下内存 pin195 ICH_3S_SMDATA波形

很奇怪有时有,有时候无。

多试试看,现象又变了,电流到0.12A就掉了,继续吧......  +V3S +V5S 正常,内存电压没有

继续.。。。。C81上抓个波吧

换掉C81,还是一样 继续

无语,再换C52,触发电流又上1.1A,接屏亮机了。
实物图没时间拍,各位看着加点分吧。

不知道楼主的波怎么样 想抓一下

网友:
楼主抓波大神呀!!希望楼主总结一份抓波大法分享出来!!!

网友:
看了电容的问题有时忽略了。感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羡慕有  波波 的 。。。。。。。

网友:
感觉是滤波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A:
这示波器,什么型号呢,波不错

网友:
漂亮   大伙都来抓波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什么型号呢,波不错

楼主的示波器估计是普源DS1074Z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估计是普源DS1074Z示波器

好眼力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问题 导致的
楼主高手呀

网友:
升压电容问题呀,第二次峰值怎么不到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