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29):
一台ACER一体机,主板和台式机主板差不多,三代的内存,原本故障是开机不显示,拔插内存好了,装好后试机,变成不触发了,拆开看,也没有哪里没装好的,现在的情况是,当把CMOS跳线帽拔掉或者把跳线帽连到1 2脚(正常时为2 3脚)时,可以触发开机,但是不显示,台式机修的比较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各位高手,有修到类似问题的,请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14-5-30 13:49):
机子已经修好,换了南桥的32.768K晶振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较多,一体机大多南桥

网友:
像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给分吗  没有分不让下载了

网友:
晶振不是不容易坏吗,而且换晶振是不是还要把两个协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晶振或许就好了,你饿可以放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