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神舟显示器

楼主(2014-05-29):
19RP4,一直闪白屏,一闪一闪的,无图像显示,去了灯管也一样,换了驱动板不行,慢慢检查,发现屏线接了液晶板就会电压跳变,慢慢跑电路,查到液晶板菲林旁边的小贴片电容烧穿了,一换了就好了

网友:
小元件引起大故障,有时不起眼的元件容易让维修走弯路。

网友A:
标明下那个元件图片看不清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屏一瞬间有显示,进水的屏,然后就没有了显示,是因为,那个金黄色的线连接处有腐蚀,我给飞线接好了,

网友:
遇到屏碎的坏屏把屏电路弄下来留着!上边也有好多零件呢!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屏一瞬间有显示,进水的屏,然后就没有了显示,是因为,那个金黄色的线连接处有腐蚀,我给飞线 ...

了一下机就灭,我遇到过 是灯管坏了!

网友:
修机器就得先仔细检查下  有些小细节可能就是关键

网友:
主要还是要细心

网友:
我就从不跑屏电路 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一下机就灭,我遇到过 是灯管坏了!

灯管好检测出来,可以用电筒照得出,我修的这个根本就没有显示图案

网友:
显示器我们就普通修修 跑电路都很少

网友:
这样能修理么?修理好就是高手

网友:
心细很重要啊

网友:
坏成这样也行。。。。。

网友:
这问题只能慢慢的查,二级管查

网友:
碎屏的屏上的电路板留下做料板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感謝分享有用的內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明下那个元件图片看不清

网友:
屏电路上的电容短路挺多的,以后没办法,就把所有的电容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