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E21 开机五分钟左右断电

楼主(2014-05-29):
V星H55-E21 开机五分钟左右断电 V星7636 VER:3.1 用的U是I3 540 顾客说之前没有问题他自己清一个灰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发现电源风扇不转发烫,换个电源还是一样,后给顾客说主板有问题修板,用手摸桥很烫,加焊一次 不行,再加焊还是不行,从驱动之家下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依们,能开机进系统,量的电压应该是没问题我个人认为,怀疑电容漏电引起的,把CPU周围的几个16V270UF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再用手摸,发现CPU上方有一个八只脚的管子型号是UP6103S8很烫,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量供电1脚13V 2脚 是1.9V 3脚 接地,4脚 是10.3V 5脚12V 6.7 脚为0.59V 8脚为1.12V 看到输出是CPU—VTT,看图纸上应该也是对的,反下面的三个场管也换了还是一样,到现在也没修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有那位兄弟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告诉一下,或者有修板高手给指点指点,头发都愁白了,等待中…………。附上图纸一份,

密码255856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搞啊。。。。慢慢查图纸呗,看看烫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问题很难!!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这个图纸只能打开第一页,后面的页面都打不开!!请楼主验证一下!!

网友:
我重新传一个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啊我电脑上可以

网友:
无语迅雷下的打不开

网友:
楼主分享下bios程序吧

网友:
觉得UP6103S8,1脚电压过高,7脚电压过低。楼主可按图纸查找下,通向着两个脚的原件是否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