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纪录五之映泰TA880G HD

楼主(2014-05-29):
最近好忙,没时间发贴,跟不上进度了
接手一片映泰TA880G HD,上电无复位。

测各大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vdda供电,总线供电,北桥供电,南桥供电

全部正常,没复位,这时如果有人想说,查时钟,查二个pg的话,那么你就要好好看了,因为amd880时序不是这样的,留在下一个贴子,我会发出完整的amd780以上的时序,不是描述的,直接跟着测试点走,也不用背。转入正题,看到全部供电正常,点上一只烟,不要急,当880g芯片组,北桥,南桥的电压都正常后,直接去查SB_PWRGD信号,看下电路图找到测试点:

测Q47的c极,0.47v,不正常,上拉的是映泰103排阻,找到了,为了验证下,用镊子连接Q47的c极和上拉电压3.3v。看到没,复位灯灭了。

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白故障点了,看位置图,上电跑码。

 会员10446972元2023-2-8 17:53

网友:
映泰跟asus一个娘养的,排阻坏得多,很多例了。最大的问题是映泰的图纸很少,楼主共享出来吧

网友:
天天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下次我就先杀他了

网友:
想问一问楼主780的时序和880的时序有什么不同,楼主能在下期的贴共享出来吗

网友:
求T880时序

网友:
期待楼主把这个时序分享给大家一下。

网友:
楼主  求图纸啊       你Q多少

网友:
还有电阻

网友:
又是排阻呀!!不过更期待楼主的图纸哟!!!!

网友:
LZ图纸共享啊

网友:
是 R29排阻坏了吗?

网友:
聪明

网友:
看起来板子还蛮新的,过保了?

网友:
楼主学得不错哦,什么时候毕业的?

网友:
应该说,都是尘的功劳

网友:
还行吧  能修笔记本 那才是牛  主板没什么技术

网友:
A880的时序还真不是很了解。。真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楼主好手断~,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了解时序是关键,期待楼主写出此板的时序。

网友:
780以上的时序求贡献出来!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传上来呗

网友:
图纸真全,羡慕中。

网友:
快 出 时序  亲人

网友:
lz的图纸是哪里下的

网友:
楼主把图纸和时序共享一下,下次修到也方便修没有图纸,跑线跑到到就修不好了

网友:
这图应该发出来兄弟们一块“尝尝”。

网友:
这种故障,修复能收多少钱?

网友:
时序图纸可以供出来用用!!!

网友:
这个也有图纸,楼主太厉害了,希望把图纸也献上

网友:
时序 图纸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上来吧

网友:
那这个板子的故障点是不是在排阻坏了呢~~还是Q47坏了呢~~~

网友:
要是有图纸分享就完美了

网友:
排阻的故障,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贡献图纸啊。别藏了

网友:
又是排阻惹得祸,没有图,楼主是不是就没有这么飘逸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能修好!那真是要过硬的技术了!

网友:
条理清楚,一目了然

网友:
小功率电阻坏的机率比较小吧,应该是排阻本身质量差。

网友:
好强大,我以前就卖映泰主板的,坏的挺多。

网友:
又是排阻呀!

网友:
又是排阻呀!!不过更期待楼主的图纸

网友:
楼主 讲的很清楚  一看就明白的了。。。。。。电路 图也超级会看

网友:
永远支持皮宝宝

网友:
给力 帮顶一个

网友:
前两天碰见个技嘉770的,也是没复位,对着图纸照着这些个信号绕半天,最后放弃了。

坐等你下个详细的时序。

网友:
不是说好要讲时序的吗?人呢

网友:
学到了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能不能发篇时序的帖子呀

网友:
哎,一直修的是笔记本,主板稍微难点的就不会了,这几天来了几片华硕的板。。。都没搞好。。。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正好今天这有880的板     都是103排阻坏  秒了5块

网友:
是啊楼主修机子真厉害啊

网友:
是呀 上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最好分析清楚。。。图纸有更好

网友:
这个板和映泰890GXE有多大区别?我自己的890板四个内存插槽236脚和电路不通导致开机内存报警,我从红插槽左边MOS管那飞了一根线,现在好了,不知道楼主有890的图纸没有?

网友A(2014-09-07):
时序不一样??给讲讲吧。。这个SB PWGD 不是电源管理IC的GOOD转换来的么???

网友B:
103排阻损坏码?新手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把时序和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主板故障应该是映泰103排阻本身性能不良造成,如果Q47本身击穿的话,用镊子短接103排阻一端到Q47C级3.3V电压也是会被拉低的,即主板复位灯显示状态不会发生改变还是处于常亮。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一样??给讲讲吧。。这个SB PWGD 不是电源管理IC的GOOD转换来的么???

应该是南桥供电正常后就会产生,由3.3V经过排阻上拉提供高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排阻损坏码?新手看的不是很懂。

就是103排阻内部开路导致的故障。

网友:
上拉的103排阻开路导致无法发出SB_PWRGD信号,所以主板无复位。

网友:
怎 么回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