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一下这个贴片电容是多大容量的

楼主(2014-05-29):
本人是个业余电子爱好着,太深奥的维修什么的,都是处在门外汉,现在手上有一张七彩虹的9600gt的显卡,靠近pci-e金手指那边有颗贴片电容烧了,另外一颗外观无明显烧的痕迹,好坏未知,到处找找不到这个地方电路的图纸,这种电容又不好测,求知道兄弟告知一下是多大容量的电容,谢了!

补充内容 (2014-5-30 23:07):
谢谢回复的兄弟,已经搞定了,可以点亮了,进系统正常!

网友A:
随便找颗体积差不多大小就OK

网友B:
看你这个电容体积大小,可能是滤波电路的,你也可以跑线看看连接到金手指那个脚,对照PCI_E插槽定义大概就能判断出来。滤波电容的话找个一样大小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颗体积差不多大小就OK

找了几块料板,没找到相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电容体积大小,可能是滤波电路的,你也可以跑线看看连接到金手指那个脚,对照PCI_E插槽定义大概就 ...

好的 我尽量找有滤波电路的料板

网友:
大概是4700nF,一般在4700-------101000左右。

网友:
陶瓷电容块头基本一样的都可以直接换。

网友:
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一颗外观相近的电容,焊上去,开机。。。。。嘀~一声,屏幕亮了,屏幕亮了,也显示显卡的信息,进系统后暂时没出现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没去负载运行一下,等有时间再测试了

网友:
找个个头相当焊上OK了。

网友:
烧了?短路了还是有阻值了?吹下来量一下!真坏了,就找个报废的显卡相同位置大小差不多的换一个!

网友:
大神们:电容更换不知道具体参数,就按个头大小换吗???是否稳定????

网友:
拆掉丢一边去,不装它就行了。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一般只要个头大小一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
三楼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电容这东西除了频率电容(主要指谐振这一类的)之外都可以相近的代换的。如果是滤波电容的话,像这种贴片的没得换直接拆掉不要也是可以的,耦合电容就找体积一样的换就行

网友:
看似不是烧了是脏了 两端锡氧化

网友:
一个电容又没事。装和不装没差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体积相当的差不多及行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