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 非通病花屏故障曲折修复

楼主(2014-05-29):
接修HP DV4开机灰屏,外接无反应,能正常进系统有声音。
首先换屏,原故障。
拔掉屏线,外接大花。心想HP的花屏, 好修!

因为是直接客户,报好风险,不保证还原故障,有可能报废要换板,两天后取机,客户爽快说没问题。

客户走后速度拆机,风扇出风口全部堵死了,心想定是显卡虚焊或者热坏了

板号为LA-4102P 仁宝代工;显卡型号 为G98 600 U2,并非常坏的显卡类型

首先风枪加焊30秒,无果。

好吧,包好锡纸,上BGA;无铅曲线,上风口离芯片稍远点加焊。冷却后满怀信心上电,还是原故障.

还是先软后硬,刷个BIOS,意料之中的原故障
开始怀疑显卡核心晶体不良,从料板上找芯片,无同一型号,查资料得知G98 630 U2可以代换
更换全新G98 630 U2 ,过程完美。
麻蛋,还是大花,一模一样!
想想可能方向错了
完全相同的灰屏,完全相同的外接大花!
因为和客户沟通过程中得知显卡以前未出来过花屏,黑屏,死机现象,只有待机再打开就灰屏了
把原来的芯片植好,因为钢网微变形,还植了两遍,仔细检查主板焊盘,目测无掉点,用有铅焬拖一遍 上CF360 有铅曲线做好,凉好接电源,上电到0.8不动了,显卡挂了?次奥,两遍就挂了?或者是没焊好?
心里有点烦躁了!

烦躁也得修,遇到爽快的客户更要尽心尽力不是。

再次触发还是0.8,一看不对 ,没跳变啊, 迅速把内存换个槽子,电流跳到1.6左右,接屏还是大花!

难道是显存出问题了,看论坛上有大神说换两个显存就好,翻料板没有,找关系好的维修同行从料板上拆了几颗,全换,一通忙活。

换好洗净接内屏上电,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电流,0.3-0.8-0.7-0.75-1.02-1.4-1.6 背光开启,电流不跳了,我的心也不跳了

草,灰屏!

外接再试,还是那些花儿。

难道真是核心坏了,全新G98 630 U2也是坏的?而且坏的一模一样?要不是北桥?
真的点病急乱投医了,头疼治屁股~

没思路就先放下,期间修了两块台式主板,一个换电容;一个CPU无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有,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充足,就是不出供电,果断换电源管理芯片解决~

回过头来再看DV4, 冷静下来思考,一开始顺序就是错的,没经过最基本的测量就做显卡,做显存, 只是当成通病来修。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开始查供电,重点是显卡和显存,翻开图纸看上电时序

追查显卡核心供电NVVDD

测量PJP502 1.1V 应该是正常的

追查显存供电vdd_mem18

是1.8VS经PJP605变换而来

测量PJ605两端 0V 使劲戳,还是0V,发现敌情啊、

图纸追查1.8VS

由U34转换1.8V而得到1.8VS  U34为AO4466   测5脚有1.8V 4脚17.8V 1脚0V。

断电打1脚阻值正常,应该不是后级拉低,

果断拿下U34  从料板拆一个AO4468上去。

再插电源上电,测量U34 1脚已有1.8V,PJP605两端也有1.8V  外接亮机,久违的HP  LOGO出来了

接内屏跑3DAMRK测试通过,显卡温度正常!

此机修复!

如果一开始测量一下显存供电,将会是多么美好的秒杀,可惜啊可惜~

所以,不走套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这个确实是有遇到过

网友:
不走套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太经典了

网友:
基础不行,看不懂!晕了!

网友A:
有显了,竟还有显存电压未出。走弯路不足为奇。

网友B:
楼主修的好,写的好,有图有字,思路好!!另外问楼主:那张时序图哪里有?????

网友C:
嗯楼主这个案例很经典啊

网友D:
这种灰屏首先就应该想到1.8V有没有,然后再干BGA,你把顺序搞反了

网友:
HP的机器一般都会修通病,都是都不行了,才会去慢慢的查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给力

网友E:
有显了还会有供电不出来吗

网友:
现在机型 你就是把显卡拔掉他也会有显 而他修这只是无显存供电

网友:
我赞同。我认为 有显、跟显存供电有相当大额关系。

网友:
楼主很自信,经验丰富,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显了还会有供电不出来吗

是的,1.8VS是没有的

网友:
同样的路 我们都走过 ......

网友:
图文说明详细,感谢分享,回复支持

网友:
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宝贵的。

网友:
膜拜啊。。这都能被你查到了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挺纠结的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显了还会有供电不出来吗

你个傻屌  脑子短路了啊?  没见楼主说是灰屏吗

网友(2014-07-11):
不知者无罪,不是谁一出生就会。

网友F(2014-05-30):
缺少显存供电出现的花屏我也遇到过哦,不过也是到最后才找出来的啊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呀,以后就少走点弯路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有时走弯路是难免的。真是欲速则不达!

网友:
没办法,都想快点搞好

网友:
这没遇到过哦

网友:
好经验需要共同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显了还会有供电不出来吗

有显卡集显可能不出来

网友:
有多了个思路,显存供电,很多时候都忽略了。 也不知道该往哪查。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很特别的板。一体机,以为CPU 电压出来,应该 所有电压都有了,就是没CPURST ,最后怀疑北桥问题,着点做桥。最后,顺手测了测 VTT电压,竟然0.5V,,

网友:
所以啊,习惯总是这样,其实结果却是那样,说明按时序来是才是最好的。

网友:
很正常的 呵呵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走【这弯路

网友:
什么也不说,就记住,没有套路是最大的敌人,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呵呵 差点愿望人家现存了 ,不给饭吃人家能高兴给你干活吗?呵呵

网友:
维修都这样 有的时候急找不出问题

网友:
呵呵。, 一半碰到这种也都是先杀显卡啦。。

网友:
换做是我的话   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还是得心细才稳妥啊

网友:
上次我修的HP520是外接花屏,但是只是偶尔现象,估计是散热引起的,清灰后好了,但是屏幕偶尔不亮,后来又把灯管换了彻底好了,从楼主的分析看,楼主基础相当之扎实,不过理论分析先行,先把故障定位好了再动手不迟,不然忙活了一圈子,银子没赚多少,有可能还会把板子修报废。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
说的很详细 高手呀

网友:
求显存有哪几组供电

网友:
佩服奥 花屏居然是显存供电没出

网友:
有时走弯路难免,但只要不一条道走到黑就行,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有时凭经验一看是显卡,可修道最后却不是,有个华硕的屏坏了,有个HPcq40是BIOS旁边被螺丝拧穿了

网友:
不走套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网友:
我的第一感觉也是显卡虚了或坏了,孔子曰:“大花干显卡,小花干显存”嘛。同楼主一起受教了。

网友:
一般显存供电没有 都是无显的。 一般显存电压低或者滤波不正常会引起花屏、有信号无图像的、而楼主这个特殊···

网友:
做显卡做得那么累,结果是没有显卡的供电。。。真的是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灰屏首先就应该想到1.8V有没有,然后再干BGA,你把顺序搞反了

我觉得楼主这个故障的话 表面上分析 我也会干显卡的···至于楼主说的无显存供电我不敢苟同。。。我觉得应该是电压低或者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少显存供电出现的花屏我也遇到过哦,不过也是到最后才找出来的啊

你也遇到过显存无供电 能亮机、花屏额?

网友:
以后多注意一下,灰屏可能和显存供电有关系。

网友:
不走套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话经典,说的一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这个故障的话 表面上分析 我也会干显卡的···至于楼主说的无显存供电我不敢苟同。。。我觉得 ...

热天到了,首先考虑显卡桥虚焊问题。

网友:
此万里长城路,我也曾走过..并走了几天,是一台acer 机器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谢谢楼主啊

网友:
照片解释说明

网友:
HP 好容易坏

网友:
了解了解了!细心很重要

网友:
其实看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会这样修的,觉得就是显卡的问题,怎么会有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无显存供电也花屏啊,HP机都想着虚焊什么的

网友:
以前修过DV5的花屏 也是外接花 内接灰屏 最后也是查到1.8VS 以后碰到类似的机器 先量电压 再修显卡 一般来说花屏都不会去考虑供电的 只是最后没办法了 才会去查下电压

网友:
呵呵~~看到楼主的帖子就想到我自己修过一台联想的内屏无显示外接花屏~~搞了半天~~显卡供电转换管子烧了~~哎~~粗心啊~~没注意看下~~不然也是秒杀~~

网友:
呵呵,好像都有类似经历。

网友:
看完帖子就一个感觉    楼主好强大

网友:
这个不错,确实经验有时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好,写的好,有图有字,思路好!!另外问楼主:那张时序图哪里有?????

图纸第5页是上电时序(AC MODE)

网友:
走了冤枉路,才懂得要好好读读书

网友:
不过没有报废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维修经典 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不走寻常路才行。不一定每个故障现象都是由同一个故障引起的。好的现象只有一种,坏的情况千变万化

网友:
一般都先干再查,哪有时间查这查哪,后面还有等着修呢

网友:
修好就好 修好就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故障,屏线坏的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H:
不是我们不走套路,而是故障不按套路来呀 长见识了,以前遇见花屏的都是显卡或者屏那边的问题,

这次竟然显卡供电异常也会引起花屏,但是有个疑问 客户不是说待机过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待机后显卡

供电就不正常了呢?

网友:
原来是电压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们不走套路,而是故障不按套路来呀 长见识了,以前遇见花屏的都是显卡或者屏那边的问题,
...

1.8v到1.8vs转换电路出问题了,U34不受控,待机就坏可能是巧合

网友:
这机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  故障分析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这种问题,很多人都会和你一样,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台神舟的本子,内接灰屏,外接花屏,此机是进水机,明我也先看看供电,不盲目干显卡了,希望有奇迹嘿嘿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查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不过惠普的机器这些显示故障,先考虑显卡现存本身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楼主威武,不错的经历

网友:
显存供电………………威武霸气,我要用心记到脑袋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供电坏的多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款ACER的 I3二代主板  集成显卡   1.8V转换的1.8VS  有时候放一会花屏  全屏  灰色 白色 很多颜色 就是那1.8V 降低了1.2V 左右  换掉就好了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再接再厉!

网友:
精彩,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图文说明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最怕的就是按经验来,遇到不在经验范围之内的就很容易没头绪。还是一步一步查最好。

网友:
现在拿到HP的机子都是先桥在电路的。。。

网友:
是集成的就是北桥坏了,如果是独显的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冷门,显存供电确实不太注意这个

网友:
我修机器也喜欢跟着感觉走,遭过几次了

网友:
的确曲折啊,不过楼主的耐心也蛮值得同行学习的

网友:
要有图有真相才行啊。

网友:
修机器修多了,心会烦,所以各类机器,顺序都会有点乱。这个是正常现象。我有的时候也会乱,因为机器修多了。烦人。修到最后发恨。

网友:
看来有BGA也不是好事情,呵呵

网友:
很给力!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走套路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网友:
修的好,写的好,有图有字,思路好!!另外问楼主:那张时序图哪里有?????

网友:
谢谢。这么辛苦。。血的教训

网友:
都是通病惹得。。一步一步走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一段弯路,但这是正常的, 我想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经验为主,不行了再去查别的,楼主功底深厚啊,还是把问题查出来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满屏大花早就该考虑显存供电的

网友:
图纸不会看,还是不行啊。。通病修多了,看什么都是通病。忘了最根本的电路

网友:
这个案例很经典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下次也要注意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写了很多,学习了。

网友:
我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也搞死,第二次修到直接搞MOS管后OK,也算是通病。

网友:
哈哈。。又学到了这点。感谢楼主,原来少显存供电也会引起花屏灰屏等问题啊,像我们遇到这种的很多都是直接BGA的,哪怕换过好的显卡芯片也还是会去怀疑芯片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做后,很少会去看是否少供电。感觉楼主给予的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给了我思路  手上这个本一会卡看

网友:
楼主的是一个经典案例 学习学习!

网友:
恩,确实要按套路来查,BGA功力高还好,要是掉点了才麻烦了

网友:
相当精彩的维修过程,虽走了一些弯路,但相信收获是很多很多的。

网友:
dv4修的很多都是北桥问题,而且很容易返修,看见就郁闷

网友:
缺电压造成的。事出反常必有妖。。

网友:
呵呵。。。好大的乌龙啊。。。

网友:
有时序图的话修机子就好多了,事半功倍啊

网友:
一般先干显卡了

网友:
是啊楼主真厉害啊

网友:
我们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学习了,教程贴

网友:
这机器修的 太艰苦了

网友:
维修往往有好多我们误认为通病

网友:
没有显存供电也会花屏啊,学习了

网友:
吧 不错啊,谢谢学习了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学习下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走了弯路但技术挺好的比我好百倍

网友:
好帖 经验导致走的弯路 幸好转回来了

网友:
缺显存供电也还可以花屏 这个要是我修可能只有换版的份了哟 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维修也要多注意这些 真心学习到了

网友:
牛牛牛   呵呵   学习了

1035672944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只不过马虎了一点点

网友:
麻片供电不足也会大花  显存供电没有  也会大花 下次自己也要仔细测量在动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很经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嘛

网友:
新手学习中

1035672944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BGA已经炉火纯青了,作了好汉几次之后还都是正常的,佩服佩服!!!!

网友:
呵呵,悲催啊,直觉害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了,竟还有显存电压未出。走弯路不足为奇。

还是楼猪行啊,学习了。

网友:
都一样欲速则不达

网友:
正常的,我要是看到这类故障也是一样的套路,楼主千万不要妄自菲薄,难道你遇到每台花屏或者灰屏的都要打一遍所有的电压吗?记得 效率第一!这样的故障一年能遇到几台,你一年要修多少个灰屏显卡问题的?

网友:
走不寻常路!

网友:
楼上讲的对啊,,反啦

网友(2014-07-13):
我们还是要把基础学好啊

网友:
现在经验害死人哦

网友:
第一次见到现存供电导致花瓶  楼主还是很厉害啊  要我的话就死查显卡供电了

网友:
这个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应该直接就是没显示啊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仅仅凭经验修,该查的都要查。显存的供电也要测,这个我也要记下了。

网友:
这种显卡确实是不容易坏的啊。

网友:
原来是没有供电,,楼主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G极条件满足才换的管对吧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学习了,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子,有待机不触发,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多见的案例,一般遇到这个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一看就明白了 。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要摸就是换显存   要不就换显卡。学习了。

网友:
要是能把BIOS 和EC BIOS提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宝贵经验,感谢

网友:
哈哈,都一样,看到花屏直接搞显卡,现存了

网友:
好。支持.。。。。。经典啊。牛

网友(2014-08-13):
精辟 一般这种换显卡不好 是我的话显存早被我整死了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啊

网友:
不但曲折还很励志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C:
嗯楼主这个案例很经典啊

Eu já peguei alguns desses que era problema de BGA( PN) Northbridge

I write in english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学到聊好多的只是

网友:
很好学到东西了

网友:
hp的机子就好这毛病。

网友:
我这有台相同机,电流到1.3A掉到1.1A不显,刷bios显示了,过两天返修,查过所有的显卡供电,CPU供电.

网友:
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这故障走弯路不奇怪。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先换显卡显存吧。

网友:
牛人、案例很经典。应该引起我们菜鸟注意

网友:
楼主要是先差供电,估计分分钟钟秒杀了。

网友:
走弯路不出奇   毕竟有显示了

网友:
积累教训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了,竟还有显存电压未出。走弯路不足为奇。

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没办法为了快,一般都是加焊重值以后还不行才查条件的,因为电流上去了

网友:
经历千辛万苦才修好,说说最后修好的感觉吧。

网友:
楼主有耐心,真细心啊

网友:
好经验,有图有真相

网友:
呵呵,楼主这种情况深有同感!经验维修是快,但误杀几率也高啊!

网友:
绕了多大一个圈

网友:
这个真的很经典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真是曲折,我以后修这种板子还是先测测电压再说,免得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问一下大神们,花屏是显存正常,显示器能正常从显存调取,灰屏是显存没工作,显示器无法从显存调取内容对吗?

网友:
天天看点精华贴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
分数不够啦

网友(2015-06-10):
很给力啊,再给我一点时间搞好它。

网友:
惠普机就是好,

网友:
基础太差,还在学习中

网友:
修机不容易啊!

网友:
上次修到的DELL现象也一样,,没修好,早看到这贴就好了!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整体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楼主不错

网友:
我也走过

网友:
这毛病,只有三板斧的人,也能秒杀吧................?拆机先测所有供电..三板斧的第一斧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不过LZ的维修功夫还是不错,焊显存个人觉得比焊显卡常难.....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呵呵,以后还是先测试供电都完整,才上BGA

网友:
挺折磨人的哈哈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经典啊。这故障干显卡换显存不奇怪

网友:
罕见故障,以后干显卡不行可以参考楼主的案例。

网友:
有时候经验真的也会害人

网友:
不错楼主还是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