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掉电问题

楼主(2014-05-30):
昨天接一台联想Z465笔记本 顾客说开不了一会就会关机。以为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清洗后还是掉电  一般开不了30秒左右风扇开始转,只要狂转就马上掉电  还以为bios问题或温控电路问题  都排除之后故障依旧。后来锁定显卡,做了个BGA再开机不掉电了  裸板开机用了2小时没问题  装好OK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是加焊的还是重值,亦或是换新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显卡有可能的,,

网友(2015-10-07):
掉电显卡很少、经典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