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机器进水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30):
一台联想E531笔记本键盘中间进水,主板板号是 VILE2 NM-A044,清洗干燥后开机电流到0.28A后掉电,检查发现如图所示红色箭头所指这个电阻开路,无图纸无可参照主板,请各位看到的师傅帮忙如果正好修到此机型,帮忙检测并告知一下该电阻的阻值,谢谢!

网友:
在板子上量是46k

网友:
待机时 电阻两端 都是5V

网友:
谢谢你!我改天上班后找一个阻值相近的代换一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