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主板识别到电池的信号是什么  测哪能看出电池充电了

网友A:
用可调电源插上,有电流不就说明充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插上,有电流不就说明充电了吗

这个我会看 我就是想在板子上测出来

网友:
哈哈,这个我真的不会

网友:
不怕我来教你   用示波器测量来自ec的smbclk/smbdat信号有波形  表示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