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卡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4-05-30):
一张景钛 HD4850显卡 正常使用,没超频,也没玩游戏,突然花屏,重启后就成这样了

显卡显存画红圈的那几个都有正常发热,画绿圈的地方没什么温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审核通过了?

网友:
干显存很蛋疼

网友A:
测显存看,先定位好那一颗

网友B: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下在修

网友:
我想说 装完驱动直接黑屏,怎么用软件测?那种软件可以测显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是重新植株做BGA,加焊起不了什么作用

现在不知道是那颗显存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存看,先定位好那一颗

论坛看半天才发现,测显存的软件还分N卡和A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下在修

在找RV770的R3MEMID.CFG配置文件

网友:
路过,在找我现在的问题,我有块显卡,插上后,电脑不跑码,风扇转一下就停下来。

网友(点评):
你这是有短路啊,检查哪儿击穿了。只要不是BGA就有可能救活,BGA完了就别修了,买一个显卡GPU的BGA居然跟买一块显卡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