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5VSB开机后升高6.5v(已解决)

楼主(2014-05-30):
如题,国产杂牌电源一枚,经典TL494和LM339组成的PWM芯片,辅助电源采用分立元件自激荡电路,插上电源线,测得紫色线为5V,短接绿黑线模拟开机后其他部分正常 ,但是5VSB升高到6.5V左右,期间还以0.01V往下掉,光耦以及稳压电路部分正常,5VSB和24V VCC的电容都已更换,问题依旧。坐半天想不出该从哪里下手,望高人指点。

已解决,更换自激荡电路上的50V 4.7UF的电解电容,之后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电源的5VSB电压高,已经将客户主板的板载网卡烧坏了

网友A:
请查TL431的调整端1脚,测一下是不是2.4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TL431的调整端1脚,测一下是不是2.48V?

K脚电压开机前为3.15V 开机后为1.89V
R脚电压开机前为2.48V  开机后为2.55V
奇特的是现在的开机SB电压已经降成5.5V了。。。。待机时SB还是5V

网友:
我把给PWM芯片供电的一路去掉了  然后现在待机也成6V了  而且伴随很低的尖叫声

网友:
换431 和光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TL431的调整端1脚,测一下是不是2.48V?

解决问题了,刚才想到待机有细细的尖叫声,回想到你写的那篇只说关键点的帖子,试着换了50V 4.7UF的电解电容,果然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