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一插鼠标就开不了机是为什么?

楼主(2014-05-30):
台式机一插鼠标就开不了机是为什么?

网友:
机器修过没有,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请突出开不了机的具体意思,不清不楚的,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
中断后有提示吗?

网友:
是圆口的,换成USB的,是USB的,换圆口,再看看USB接口有无损坏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换圆口的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口能解决,但是最终换掉CMOS电池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呀

网友:
为什么换圆口就好了。

网友:
换圆口可以,插usb不行,再那个好的usb试试,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鼠标问题,我也遇到过,新机器不亮,换别的牌子鼠标正常。

网友:
你先排除鼠标的问题     然后再换接口

网友A:
查了下,USB的要装驱动,圆口的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USB的要装驱动,圆口的不需要

USB 都自带驱动 开不了机应该和驱动没关系。

网友B:
是接口短路了

网友:
看看usb接口是不是有问题,用u盘,键盘啊。都试试,再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吧  USB的口

网友:
桥有问题只能插usb

网友:
圆口还是usb的鼠标啊 usb的话 可能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问题,问题在于南桥,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一个个的来排除吗?圆头大把的

网友:
是USB的还是P2的

网友:
看下插孔,,要是P2的就看下后面的电容

网友C:
鼠标坏了、短路了

网友:
加焊南桥可能会好。

网友:
试试看加焊一下南桥或许会好

网友:
估计鼠标短路了

网友:
所有的USB口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2014-07-26):
会不会是usb口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接口短路了
对,是USB接口问题,不过BIOS有问题也有可能。桥坏了外接设备就都不能用了。

网友:
换个鼠标试一下吧!

网友:
8楼的是正解……

网友: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