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9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5-30):
ACER 4749 加电不显,开机电流跑到0.9几V不动不显示,听客户说进过水,进水后用了一些日子才出现问题的,拆机测各个电压均正常,看了下进水也不是很严重,把进水的地方洗干净,通电开机还是一样的,下了个图纸查工作条件,不查到PQ13连接的PR94时测发现+3V只有2.6V的电压了被拉低了,再测PQ14连接的PR95时测量发现+5V也只有2.6V了也被拉低了。

顺着查+5V和+3V的来源,原来+5V是由+5VPCU经过PQ11转换过来的,+3V是由+3VPCU经过PQ12转换过来的。

测量PQ11的一端+5VPCU正常,控制脚5V,+5V却拉低了2.6V了,看来后级有问题,测量PQ12的一端+3VPCU正常,控制脚5V,+3V却只有2.6V了,这两个电压后级都被同时拉低,图纸查了个这两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于是就偷了个懒,把PQ10的+5V-S5直接拉到PQ11的+5V,再把PQ20的+3V-S5直接拉到PQ12的+3V,因为这些电压都是开机后才有的,直接拉过去试试,通电测试发现是可行的。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辛苦了,飞线很好。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最后修好了就行。

网友:
拉过去能用,这说明后级没问题,那只能是转换的Q不良了,楼主为什么不换掉看看呢?

网友:
修好就好!谢楼主分享图纸!!

网友:
啥时候才能学到你这个样子。

网友:
MAIND电压不正常,应该去追查这电压为什么不正常,你这样的修,不提倡

网友A:
PQ11、PQ12的控制极才5V,不正常吧。MAIND是由+15V转换来的,

PQ11和PQ12的控制极只有5V,肯定不能完全导通,那只能说明+15V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PQ11、PQ12控制极最少都应该有12V吧,虽然机器亮了,但真正的问题你还没修出来,就像我楼上说的,这样不好吧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样不打好吧,忽悠用户,还有你后级短路 你直接短接DS如果能正常就不是被拉低了。而是导通电压不够。这个比较好排查  还是稳扎稳打比较好

网友:
还是照着电路修好啊   要不然不稳定

网友:
楼主的图纸分析的好啊

网友:
额额。我想问的是楼主怎么查到那两个管管不正常的

网友B:
你这样做有可能还回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有可能还回返修

我觉得没有关系....应该不会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1、PQ12的控制极才5V,不正常吧。MAIND是由+15V转换来的,

PQ11和PQ12的控制极只有5V,肯定不能完全 ...

非常详细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真厉害,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不科学,飞过去应该还是被拉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1、PQ12的控制极才5V,不正常吧。MAIND是由+15V转换来的,

PQ11和PQ12的控制极只有5V,肯定不能完全 ...

说的很对,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偷了个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