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 救急

楼主(2014-05-30):
    进夜的机子,目前待机的电流0.025 有3.3V,3.42V,电源绿灯不亮,求高手指点一下,顺便求一下点位图。。。跪求、、、

网友:
版号:820-3209-A

网友:
小绿灯没亮:1 充电那块电路必须OK,因为小绿灯亮的前提是充电芯片那块要发了AC检测信号,2 EC的条件要具备,

网友:
绿灯不亮。3.425有。你重点查ONE_WIRE电路,和SMC

网友:
手头也有个这样的本子,有多处电感直接对地,苹果的本子不好弄啊,

网友:
把灯修亮吧

网友(2014-07-16):
苹果的高手不好找啊

网友:
查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还要在检查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