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E4O

楼主(2014-05-30):
接手一台E4O,点不亮,初步断定是显卡问题,拆机后直接拿到BGA焊台上干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换新的了,众所周知联想有几款机器它的显卡都是上黑胶的,真不晓得设计人员怎么想的,诚心跟维修人过不去啊,小心把四周元器件都用黄纸加锡纸,尤其是那几个显存,弄好后上焊台取显卡,温度到245拿镊子碰显卡,没反应,再烤,上到252时拿下来了,一看还好焊盘没出问题,等新显卡回来后,又做BGA,等板凉后先不上屏裸板测了下电流,看看跑码情况,觉得正常了,应该可以亮了,于是接屏试机,让人蛋疼的是居然不亮,怎么会呢,难道又买到假芯片了吗,小苏那买的应该没问题啊,不会是显存给整爆了吧,于是直接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结果外接是亮了,花屏,这下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没办法,又重新做显存,搞好后亮机了,整个过程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这里只是提醒新手们遇到有黑胶的机器千万注意一定要处理好周边的元器件散热,还有温度,要不然真是后患无穷,其实搞维修无非是细心加耐心,大家觉得认可就请支持下,给小弟加加分吧,只是举手之劳也不会扣你的分啊

网友:
我是初学者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A:
小苏那买的应该没问题啊兄弟做广告也别这样啊

网友:
小苏也有假的 LZ没碰到而已

网友(点评):
要我说啊,卖芯片的都一样,我们做维修还讲职业道德。卖芯片的呢,你问他这个芯片是不是好的啊?他说,我这个芯片绝对是好的,但是不包上机。我在想,你不包上机难道我买你芯片就是拿在手里看的吗

网友:
E40不能显都是的显卡问题

网友:
小苏那也有假的,楼主是替小苏广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苏那买的应该没问题啊兄弟做广告也别这样啊

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宣告,我绝对不会在这上面跟任何商家做什么广告,至于说到小苏,只是因为这个芯片的确是在那买的,我只是随口说说,哪个商家都不可能不卖假货,只是看你运气而已,但我说实话在那买的很多,坏的肯定有,但比起其它商家来说还是好点的,这里只是维修交流的地方,请大家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
黑胶吗,一定要包好

网友:
修过1.8V 1.2V短路,换北桥换芯片,最后内接需要等一会才显外接花屏又换显存的。

网友:
没有方法很多时候经验是会走弯路的。
请问你是怎么样初步认为是显卡呢?经验吗?

网友:
加黑胶的我真心不好搞

网友:
显示空焊现象还真不少啊。。 手提的散热能力还是没有台式机好

网友:
买芯片看运气了

网友:
这种黑胶还算好做吧。

网友:
看到黑胶都头大啊,必须给客户说清楚风险

网友:
楼主好人啊,顶你

网友:
显存好植吗?楼主

网友:
我们这边不管是不是黑胶。做BGA之前都要告知风险给客户。

网友:
求解释为什么外接花屏就确定显存问题

网友:
E40显卡 是通病 但是你把显存做爆了 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知道显存多难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