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充电求助!前辈快到碗里来!

楼主(2014-05-30):
5S不充电,换过USB36脚总控还是不行。要怎么解决?刚开机一瞬间的时候有显示充电,然后就又不显示充电了。求助!

网友:
有木有人知道?求助!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有木有知道

网友:
还是没有人晓得吗?

网友A:
电池难道坏了??? 换个试试吧 要么电击下 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难道坏了??? 换个试试吧 要么电击下 电池

电池,尾插都换过,不行

网友:
谁还有好的建议?!

网友:
这论坛修手机的兄弟没几个,帮不了你

网友:
简单的问题排查过没?比如尾插。你再看看关机后能不能充电

网友:
你看看那个Q2的电压过来了没,

网友:
是插山寨充电器烧坏的吗?如果是的话这个问题比较难修 会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电源IC的面有点大,山寨充电器烧板子啊

网友:
直接去换机,    成本就50  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