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19A330BW显示器屏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5-30):
今天收到客户一显示器三星19A330BW显示器问题如下:显示器右半部分有亮线不规则跳动!拆开检查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没问题!用其他的驱动板代替试过问题集中在屏电路板上面了!把屏电路板上的IC7换过后会出现屏正常了!但是过了3分钟屏幕发红屏抖动!但是给IC7加热以后又会回复正常!过三分钟就不行了!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
程序都刷过N次了!换驱动板也 无济于事@我确定是逻辑板出的问题!但是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各路电压都很正常!

网友:
三星BT07的屏吧,屏坏了.不关电路的事.

网友:
屏问题,修不了,反正你看到上面或者下面闪白线的。。你叫他节哀吧!!!还有三星屏一开机白屏,慢慢变黑的,,你也不用拆了。。

网友:
都说是屏的问题你就别修了 卖他一新的

网友:
我也见过,逻辑板换块也不行,问同行说屏坏了。没法修。修好也用不多长时间。

网友:
报废了吧   屏坏了~~

网友:
IC芯片附近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