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w7120代换F72815成功

楼主(2014-05-30):
一杂牌g31主板内存和北桥供电都是用的F72815。内存的坏了,这个芯片真不好找,翻遍料板也没找到,只好找代换的了,apw7120和它只有第三脚不一样,把7120的第三脚翘起来,直接飞线接地。上电测试,电压正常,上内存顺利启动。

网友: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IC是比较少点。。 能找到代换不错。。以后我们也试试。。

网友:
怕反馈的电路布稳定的话,

网友:
哈哈,这样改电路牛

网友:
过不了几天就会返修 我是过很多代换的,刚刚开始是没有问题,有可能电压还会偏高一点点,过几天都拿过来返修了,还是买了原来的芯片上去,一直不返修。。。

网友(2014-08-09):
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原型不好找!!发一个有太贵

网友:
一般修这样的供电,换了都行 的,遇到几块HA03-GT2的换了还是不行,有时候真的怀疑现在的零件越来越假

网友(2014-09-16):
改动电路恐怕会有隐患的,引脚定义不同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
很多斯巴达克的G31  G41上有这样的芯片,我很多啊。。。

网友(2015-05-02):
没试过,应该不太好,两个芯片连最基本的脚位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