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好版备的BIOS

楼主(2014-05-30):
K42J  好板备份的BIOS

网友:
RE: X42J 好板备的BIOS

这是好板备份的 主板图片

网友:
确定可以点亮吗

网友A:
这种板 论坛很多BIOS 就是有的刷上不开,是不是BIOS也挑板呢,搞不明白,这个也备份下

网友(点评):
上面有主板图片,下载一目了然,不用你废半天劲,刷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 论坛很多BIOS 就是有的刷上不开,是不是BIOS也挑板呢,搞不明白,这个也备份下

这个知道的, 刷BIOS 确实第一次不开机的, 反复2-3次刷上可以开,刷这机器不知道BIOS硬件问题还是 软件问题,每次刷华硕的 都换个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