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内存槽前两根不行,后两根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 ...
联想L-IQ45内存槽前两根不行,后两根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5-30):
联想L-IQ45内存槽前两根不行,后两根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
联想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搞定,换能用的槽子不就行了!!!

网友:
两个槽子不是足够了吗,楼主干嘛这么纠结,能正常使用不就ok了吗?

网友:
不行呀,客户要用呀,什么搞呀

网友:
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我也怀疑是北桥问题,唉

网友:
如果内存槽是好的。。有可以是数据线有空焊。。。

网友:
内存数据线测量过了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情况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那就是没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