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交换机电源PSC500-A求助(100下载分)

楼主(2014-05-30):
    店里前几天接到几十个这样的电源,型号是PSC500-A(百度可以搜到,但是没有相关的资料) 什么故障都有(无输出,电压输出不正常,用一会自动重启等)这个电源正常应该是有两路输出 +12V和-53V   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电路比较复杂 且原件之间也很密集 在通电情况下 很多地方根本就无法测量。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电源,或者有相关资料的兄弟。先谢谢了。最后上几张图片

网友A:
怎么没人解说呢,我没见过,先不要让帖沉了

网友:
确实复杂,没有资料很维难下手。联系一下全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解说呢,我没见过,先不要让帖沉了

是啊,都没人回复

网友:
既然找不到资料只能自己跑线路画图了。

网友B:
手绘图,分成一个功能模块来,你要确定现在是什么问题,主要方向,要是有电源管理IC的话, 绘图很方便, 要是分离件的a3电源稍微麻烦点。
总的来说绘图, 会修好的,这次修好了,下次遇到也是轻松解决

网友:
电源震荡主芯片是什么?UC3842?还是其它什么的?你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C:
这我也修到过,帽似什么通信公司用的,搞了半天不行找修家电的修的,

网友B:
如此多的人为你着急,你去这样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我也修到过,帽似什么通信公司用的,搞了半天不行找修家电的修的,

楼主是搞什么的。怎么让修家电的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搞什么的。怎么让修家电的去修了。

修笔记本的,这电源搞半天没什么头绪,收的钱也少,二小时搞不定就会赔钱,有那时间不如去修笔记本能多收点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绘图,分成一个功能模块来,你要确定现在是什么问题,主要方向,要是有电源管理IC的话, 绘图很方便, 要 ...

绘图是个好办法,但是说起简单。我绘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多的人为你着急,你去这样不了

这几天在老家,没上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我也修到过,帽似什么通信公司用的,搞了半天不行找修家电的修的,

那修家电的修好了没?修家电还能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绘图是个好办法,但是说起简单。我绘不出来···

绘图很简单,用万用表跑线路,我画过电磁炉的图,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修家电的修好了没?修家电还能修这个?

修好了,不知道别人技术怎么样,反正我找的人家修这电源跟玩似的,七八个一天搞定,一个三十元,

网友:
家电到我们修电脑的手里都是小CASE,怎么还反过来了呢?几十块电源可以拆件维修嘛,电源容易坏的不外乎是开关管、推动管、副电源、电源管理芯片等等,几个坏的对成一个好的,总可以摸出规律的,祝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修电源很有意思,仔细琢磨琢磨吧,不要忽略平常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这么多的电源都这样,一定有通病,把问题找到后,兄弟,你发了
我修东西呢,要拿到手才会修,可能是理论不过关吧

网友:
电源至今也没修好。由于本人已经辞职,所以也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