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维修m4n68t没复位一例

楼主(2014-05-30):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m4n68t 1.03g 主板一块,故障现象是没复位不跑码,拿到手后看了下灰尘太多先清理了下灰尘然后上电测试故障依旧,好吧由于是菜鸟修机器经验少秒杀这些就不行了,按时序修吧,首先看了是nf7025单桥,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当测量到cpu时发现没有vcore,也没有vcore en信号,翻了下电脑上的笔记感谢坛子的前辈们提供的笔记(老鸟别笑), nv单桥收到atx电源经io转换发出来pwrgd信号后发出cpu_en给电源管理芯片来开启vcore ioit8721f点位图得知

io 78脚发出pwrgdor2310r173vsbor605上拉发送给桥,开机测io 78脚依然无电压,对地也没发现短路,量各相关的原件正常。
再继续追,io发出pwrgd条件必须收到95脚由电源+3vr605c25(没装)得到的高电平,实测3.2v
心中窃喜,难道io坏了?正好有这个io的旧板子,拆一个装上,迫不及待的开机,我勒个去诊断卡复位灯依然没动静,到此维修陷入困境。
   不心甘,坐在那里思过来想过去,难道it8721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才能发出pwrgd ,去坛子上找了找资料,搜了搜帖子,把整个网海都翻遍了,也没有搜索到io发出pwrgd需要前提条件,都只说了芯片工作电压,和芯片收到atx电源好信号发出pwrgd之类的。
次日早上一起来,就在想板子的事情,就在洗脸的时候,想到了饼哥的课程上经常查数据手册知道某个引脚工作的前提条件,依葫芦画瓢,去坛子搜索it8721f的手册无果,度娘也无果,最后在万能的x宝上买到了,下载了一个灵格斯软件翻译软件(饼哥远程课上说的这个软件)
嘿嘿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翻到了这个
原来pwrgd3要正常需要这么多条件,12v 5v +3.3v sussb#atxpg
Atxpg测过了3.2v 正常 sussb#正常、3.3v正常、+12v经过31.6k10k 分压2.85v实测2.82v正常,+5v经过7.5k10k分压2.85v实测1.5v左右不正常,拆掉滤波电容依然1.5v,由于找不到10k7.5k的电阻(主要是我太懒,料板上黑电阻感觉我要挨个去测还要去拆,很麻烦)直接从+12v分压电阻那里拖了点锡和5v分压那里连上,拆掉原来的电阻。上电复位灯一闪即灭,开始跑马。
到此维修结束,虽然走了点弯路,不过还是学到更多知识,还望老鸟们手下留情,勿喷! 还有还有。红着脸说,给加点分吧,好心的大爷、大哥、大姐、大妹。。

网友A:
菜鸟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好多都还是不懂,慢慢来,谢谢评分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菜鸟。。。 加油。

网友B:
楼不放弃的精神可嘉,太麻烦的,我多数都放弃了,因为修板价格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不放弃的精神可嘉,太麻烦的,我多数都放弃了,因为修板价格真很便宜

由于是新手,所以修板的价值在于以后能更快的修板,当然老鸟就不用了。

网友:
分压不正常导致无法触发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精神。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也不拍几张图片 在这里只能显摆罢了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钻研精神,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
好,挺不错的思路

网友:
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向你学习

网友:
好艰辛啊,楼主一定是老手了啊 ,膜拜

网友C:
怎么没有看到修好的主板图片呢?发几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看到修好的主板图片呢?发几张啊!

网友:
这菜鸟很强哦。。。 基础知识很扎实嘛。。。

网友D:
脚位没写明。是不是真的修好了
wangjie4128
脚但写得不明不白,也没说明分压电阻是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脚位没写明。是不是真的修好了
脚位在点位图上有啊(我截图那些都是相连的脚位呢),可能是帖子没写清楚,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写的,以后改正

网友:
学习下,以后自己也不要放弃。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特 别是上传的数据手册,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
楼不放弃的精神可嘉

网友:
你说你是新手,如果是我的话还不一定能修好呢。

网友(2014-07-09):
老鸟也未必会测量这么仔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这还菜鸟呢

网友:
把点位图传来看看

网友:
其它不重要关键是那两个分压信号是什么?

网友(2014-08-11):
楼主确实太厉害了

网友:
没复位还是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主有这样的钻研精神,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
精神可嘉 这个文档有价值

网友(2014-09-26):
楼主能发个故障点的图吗?

网友:
同菜鸟学习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机器好像还没过保,不过以后就碰得到了

网友(2014-12-07):
很好,发完帖子你就不是菜鸟了

网友:
看完了,挺精彩的,

网友:
学习了 点位在哪里下的

网友:
厉害啊 理论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散热片,太有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鸡冠子散热器,不久有型还散热杠杠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赞赞杂种那咱

网友:
讲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这会是菜鸟吗?呵呵...赞一个!

网友(2015-01-12):
真厉害呀~学习了 这思路 真够可以的

网友:
ATXPWG是ATX开机延迟发出的信号,
通过桥转化为PWRGD送给CPU,意思
为主板供电正常,群主没有量一下CPU
的电源好信号是否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