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开机能显示过LOGO画面就黑屏

楼主(2014-05-30):
一台联Y560  开机能显示,进BIOS也显示正常,但正常开机过LOGO界面就黑屏,LCDVCC在显示的时候3.3V 不亮的时候没电压,不亮的时候大小写指示灯不可用,显卡做BGA 回焊,北桥也回焊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显卡吧  回焊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
显卡和BIOS
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存也爱坏,以前我修到一台显存坏的     我给8颗显存全部换了就OK了

网友:
是驱动的事吗,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网友:
外接还是出完LOGO就黑屏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一下会不会黑屏。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从做系统试试......

网友:
希望楼主有什么进展 告诉我们新手。这问题多数显卡问题

网友:
多半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还中供电问题

网友:
显示LOGO后自检还没完成吧,不接外设试试,把网卡芯片和读卡器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希望楼主有什么进展 告诉我们新手

网友:
是换好显就能好,看了帖子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问下楼主,电流掉了没?

网友:
原来的显卡重新植珠可以吗?

网友:
显卡重置  试试

网友:
换显卡 我试过换好  但是很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