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30):
技嘉h61反复重启,对照图纸测出图中标记位置电压不对。实测2.4V,应为1.8V,于是如图并以电阻,一个不够再并一个,终于电压降低到1.8V,上电OK!

网友:
这样主板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LZ  这样会稳定么?

网友:
LZ写的详细
学习了

网友:
那个电阻是否损坏,要是损坏的话,这样做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啊,不如换个电阻好。

网友:
这都修成啥了,这能用不呀

网友:
接这么多电阻啊,很难焊接的喔

网友:
那是不是PLL供电啊!原来就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呢,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
其实这种的不会不稳定

网友:
楼主可以放心交给客人

网友:
佩服,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也用LZ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这样也能行啊,第一次见

网友:
这样修,很容易掉件了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人才

网友:
这是那里的供电啊。这么拼在一起稳定吗?

网友:
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啊

网友:
我想问  楼主 要是那电压一直不是1.8 你是不是要一直并下去啊?

网友:
为什么要并电阻呢?直接换一个小点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