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是啥坏了

楼主(2014-05-30):
希捷笔记本盘ST9500325AS;  Momentus 5400.6用超级终端输入U指令后无法正常启动磁头。提示:

后面输入N1指令后也有问题。硬盘插电后敲盘11下,然后停转,我估计磁头坏了,哪位大侠给些指导。

网友:
这硬盘用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点评):
你不会就不说,操的心还挺多。

网友:
楼主说话也不会说

网友:
谁还来评论啊

网友A:
停转电机和起转电机,是在硬盘不能进指令模式的时候使用,一般要断开电机的连接。
你这个盘不知道是否有断开电机,连接电机的过程,还有就是,正常情况下是否能进指令模式。
听到敲盘声了,大多是磁头坏了,用指令处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转电机和起转电机,是在硬盘不能进指令模式的时候使用,一般要断开电机的连接。
你这个盘不知道是否有断 ...

能进指令模式,用Z指令可以停转磁头,但是U指令无法正常启动磁头。U指令也能启动磁头转动,但有错误提示,说明启动过程不完全,没有能够定位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