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独显,嘟嘟响,代码:AL

楼主(2014-05-30):
SL410,独显,嘟嘟响,代码:AL,电流上到了1.1A左右,但无显,之前是电流上到1.4A后刷BIOS后有显示,后来装外壳后,又一样了,电流只有1.1A,再刷之前那个BIOS,还是一样无显。求解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神级 我的A42J也修不好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BIOS掉资料呢

网友:
如果叫两声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试过了,是响2声

网友A: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谢谢,加焊显卡果然,OK了,但是技术有限,灌胶拆不下来,就是上BGA,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SL410的桥很好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加焊显卡果然,OK了,但是技术有限,灌胶拆不下来,就是上BGA,不知道能用多久。

肯定过一个月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问题,而且显卡还不好换,显存容易爆

网友:
搞一下显卡吧这机就那样

网友:
这个显卡不便宜呀;换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