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5-30):
接手一台华硕K42JA,顾客拿来时说机器时亮时不亮,亮的过程中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当关机后,再开机就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我试了一下的确如此,当不亮时还是可以触发,跑码到1点5几就不动了,我刷了BIOS,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在这里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搜索k42j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一个,是屏线断了3根,时亮时不亮

网友:
k42是个经典的机器